HP4540S,电源灯一闪一闪的!!!

楼主(2023-01-11):
HP4540S,换了待机芯片TPS51123,电源灯一闪一闪的,按开机键没反应,待机芯片发热,不一会电源灯不亮了,芯片烫手,估计是烧了,问下维修从何下手,本人基本算是小白,没有维修经验,想自己鼓捣修一下,请大家帮忙看下如果下手?

网友:
这种情况可能是芯片没焊好,短路了,也可能是后级短路了

网友:
还有短路呀,,

网友:
现在还是插上电源线TPF51123芯片就发热,还是怀疑后面电路有短路,各位大佬帮看下,哪里短路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

网友:
路过学习了,谢谢分享

天意wx -1 恶意灌水刷分|广告!

网友:
测量tps51123芯片的8脚,4脚,15脚,对地阻值都是1欧左右,看手册只有8脚是输出脚,输脚对地为1欧左右是不是可以判定是后面的电路中有短路呢?

网友A:
有短路可以选择烧鸡   线性阻值多少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有短路可以选择烧鸡   线性阻值多少

烧机只有待机芯片发热,其它地方没发现有发热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烧机只有待机芯片发热,其它地方没发现有发热

摘EC试试

网友:
这个方块符号是什么意思?

网友:
应该根据电流看看有无短路再维修,更换好后应该先测量下看看阻值是否正常才能试机,不能直接试机。

网友(2023-03-30):
南桥芯片虚焊或者损坏都会闪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