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装散热器,短暂20秒的试机会烧U吗

楼主(2023-01-11):
一个华为MATEX刷BIOS试机呢,亮了几秒第二次就不开了,定
电流重启
刷BIOS

网友:
20秒已经很烫了

网友:
一般会保护,,,

网友:
一定要先注意cpu,显卡温度,通电不要长

网友:
20秒一般不会的,现在的U都是节能的,也有保护。

网友:
不会高温保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