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是热敏电阻么 坏了怎么代换

楼主(2023-01-11):
(图片)

网友A:
这是个过温保护,,是一个NTC热敏电阻,,如果不是精度很高的话,原值代就行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是个过温保护,,是一个NTC热敏电阻,,如果不是精度很高的话,原值代就行,,,

谢谢

网友:
如果急用,用普通电阻也行

网友:
买一个换上 拼夕夕上 没多少钱 阻值一样的就行

网友:
温度升高,6脚-电压升高,超过5脚+,7脚不输出

网友:
去掉检测就是直接按个ttr10的电阻

网友:
是个100k的负温度系数电阻,买一包就行,留着备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