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FA506版号:DABKXBMBad0 REV:D蓝屏

楼主(2023-01-11):
华硕 FA506版号:DABKXBMBad0  REV蓝屏
ASUSFA506笔记本开机进系统可以正常使用,时不时蓝屏或者死机!
蓝屏后自动重启自动又进到桌面!
经验不多加上没有图纸,不知如何下手,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

网友:
硬盘,内存都换过试过一样情况,有没有遇到的老板,你们怎么解决的

网友:
我有一台也是,换了内存,换了硬盘,只要不上网就不死机,上网就卡死机,拔了网卡有时候也是卡死

网友(2023-02-12):
ryzen 7 ,蓝屏死机,基本都是CPU坏,换cpu