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暗影精灵DAG3DBMB8D0 rev D求个电阻的阻值

楼主(2023-01-11):
惠普暗影精灵DAG3DBMB8D0 rev D,求个电阻的阻值,板进水腐蚀了。图片是借论坛里的
红色圈里的电阻的大小,谢谢。

网友:
这个没有点位图,很难找到

网友:
这种一般都是上拉的吧,没啥大的要求10K左右的一般都OK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朋友,换了个10K的电阻上去,可以开机了。电阻两端的电压是5V。

网友:
这个主板的图应该好找吧

网友:
有一台HP  X360   进水了  没有图纸 ,头疼了

网友:
楼主是怎么查到这个电阻的,说下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