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师傅,bios的这个排阻是不是坏了

楼主(2023-01-11):
华硕的主板,822排阻的7脚连到bios的3脚,5脚连到bios的7脚。排阻测量如图上,是不是说明这个排阻坏了?我是在主板上测的,没有拆下测量

网友:
有其它元件的影响

网友A:
没有坏,请楼主放心使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有坏,请楼主放心使用

搞错了,原来排阻24脚是相通的,还以为坏了

网友:
是好的没怀

网友:
坏没有坏换一个不就知道了啊

网友:
不会轻易坏吧

网友:
排阻拆下来测不就好了

网友:
类似问题拆下来测试一下元件即可。

网友:
拆下来测下好像更快吧

网友:
排阻很少坏

网友:
应该没有坏吖,

网友:
代换一个试下就知道了

网友:
排阻坏一般是相邻的电阻之间漏电,不易测量出来,拆下来也不易测量,因为高温蒸发了水分,往往又测不到漏电,直接代换最简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