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为台式机最新的内存条自带供电芯片

楼主(2023-01-12):
华为台式机最新的内存条自带供电芯片。
下面是和普通DDR4对比,防呆接口位置不一样。

网友:
内存条PCB板是DDR5的,但上面又写的DDR4

网友:
把内存颗粒拍个高清照片看看呢,是DDR5还是DDR4的

网友:
DDR4应该是标准接口,这个应该是DDR5的吧

网友:
多大容量,哪里有卖?

网友:
这个主板的图应该好找吧

网友:
厉害了,这就是以后供电可以修了?

网友:
海力士代工的东西质量特别次

网友:
表示没见过

网友:
是不是支持热拔插啊?

网友A:
DDR5内存上,有5V供电芯片的,正常的,我都修过好多了

网友:
防呆不防傻

网友:
ddr5 而已 有电路转换

网友:
这个是专用接口吧。

网友:
华为的品牌机机的没错大的很感觉很霸气

网友:
这是DDR5产品,输入3.3转换1.0,1.8电压

网友:
这种还没见过,还是比较新的。

网友:
ddr5的接口吧?除非特殊使用的,这玩意改成这样,这是不打算让人用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DDR5内存上,有5V供电芯片的,正常的,我都修过好多了

这就是DDR4,但用的是DDR5的接口,由CPU自动识别DDR4还是DDR5。这种东西就是DDR5内存贵的时候,厂家想的歪门邪道

网友:
东西越多越爱坏,越爱坏咋们越有钱赚,多好

网友:
5代内存上见过dc-dc的,其实挺好的,内存坏了也能修,主板坏了,不用修内存供电了

网友:
第一次见这种内存

网友:
说白了是DDR4的芯片转换成DDR5的接口,是属于寨子魔改系列

网友:
DDR5新款内存条我还没有接触过,看评论后倒是有点了解了。

网友:
DDR5接口,DDR4条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