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IY一个SM2269XT+B47R开卡量产测试,附SM2269XT量产工具、开卡软件

楼主(2023-01-12):
主控是SM2269XT。颗粒是借的,暂时没有BGA272的69XT板子,先用转接贴凑合一下。

之所以没有三段式是因为我把DSLC关掉了,现在是定缓模式,定缓12个G左右,双贴NY122超die了(32Die),实际上贴一颗就能有这个速度。

SM2269XT是一颗由SMI慧荣出品的PCIe Gen4 X4 Dramless无缓存主控,支持NVMe 1.4协议,SoC内置ARM Cortex-R8双核心CPU,运行频率650MHz,支持4通道,每通道支持4CE,最高每通道可以传输1600MT/s的速率。

找了个开卡工具,因为第一次遇见SM2269XT主控的,没有思路,也不知道用什么工具,正好有这样主板的电脑,直接在电脑上开机。

随随便便打开软件进行开卡,轻轻松松就开卡成功了。感觉比其它主控开卡容易得多。后来才知道,SM2269XT开卡还是挺简单的,但是有些步骤要注意。

下载量产工具→短接上机识别→加载开卡NVME驱动→工具识别→AUTO识别颗粒型号→设置开卡容量→开始量产 。

无意中发现69XT关掉HMB/系统不支持HMB(反正就是HMB不生效)的时候,会自动转为全盘模拟策略,这个时候就和2263XT的缓外没啥区别了,所以买2269XT的一定要配个Win10/11,不然超级拉跨。

帮朋友做成69XT盘的,要用来用的盘我肯定不会挂转接贴在上面,转接一次就增加一层故障几率,尤其是大容量B47和69xt频率这么高的,况且大容量B47现在也没啥好地方能去。

B47在59xt2上面性能跟N18一样拉跨,也就69xt能发挥出来。

按照测试来讲,SM2269XT,无缓HMB主控还是挺猛的。

大体步骤我说一下:
成功识别硬盘,进入Parameter选项,点击Edit Config 设置密码俩空格,进去后点Auto自动识别颗粒。
可能会识别出好几个,得根据颗粒参数选,可以在Model Name那里写你自己喜欢的硬盘名字。
弄好后点击右上角的 Save Config,再到Main界面,点击Start开始写入固件。
这时重新插拔,用磁盘管理或DG分个区,这样一块“崭新”的硬盘就好了。

网友A:
LZ, 附SM2269XT量产工具最好是直接在迅维网页直接可以下载的,或者在此零售(金币或积分)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LZ, 附SM2269XT量产工具最好是直接在迅维网页直接可以下载的,或者在此零售(金币或积分)的

这是lcb盗文章的狗,不要理他

网友(2023-02-11):
说来说去就为了个荣耀个  量产部落  很利害  搞笑

网友:
量产部落,费用有点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