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海幽灵Air-G 上电到0.8不动了

楼主(2023-01-12):
客户拿来说可以按开机键,键盘灯会亮,屏幕不亮。拆下主板后,测量各大电感没短路,公共点也一切正常,按开机键裸板情况是0.67A左右就不动了,开机测量电压CPU没出供电,VCCSA供电出来了,VCCIO只有0.036V,但是示波器测量一开始是有出1V左右的电压的,电感前端也有瞬间波形出来,但1秒左右就掉了,看了一下示波器也没有什么异常的,而测量VCCIO的IC芯片是NB691GG,是集成上下管的(手上没有这个芯片可以代换),芯片脚也很简单。。。没什么好测量的,VCCIO没电压时,测试芯片的供电和开启都正常,这会是什么导致的呢?各位大师兄帮帮忙分析一下,谢谢!!

网友A:
干南桥干CPU 南桥是通病

网友B:
碰巧 前几天才休  一个  一样的 问题 看看cpu 供电边上的 o欧姆电阻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碰巧 前几天才休  一个  一样的 问题 看看cpu 供电边上的 o欧姆电阻

兄弟指的是哪个呢? 是CPU供电IC吗 具体是啥情况噢?有无具体的元器件号求告知一下!感谢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干南桥干CPU 南桥是通病

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就一通乱干啊 害怕~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兄弟指的是哪个呢? 是CPU供电IC吗 具体是啥情况噢?有无具体的元器件号求告知一下!感谢!!

保险电阻  和你一样的 电流.在CPU供电 边上  这机器好几个  保险电阻 我那个  坏了一个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保险电阻  和你一样的 电流.在CPU供电 边上  这机器好几个  保险电阻 我那个  坏了一个

兄弟,你说的是这几个0欧电阻吗,这几个倒是测没问题了。。另外按道理应该就算CPU主供电不出,VCCIO这个时候应该也是一直出来的吧? VCCIO出来1秒就没了感觉是不是有点不对劲?

网友D:
先换VCCIO芯片看一下,也可能芯片不良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兄弟,你说的是这几个0欧电阻吗,这几个倒是测没问题了。。另外按道理应该就算CPU主供电不出,VCCIO这个 ...

vccio  不出 那可能没有cpu供电的 vccst出了吗

网友:
哪位高手能写下VCCSA\VCCIO\VCCGT\VCCST电压产生大致顺序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先换VCCIO芯片看一下,也可能芯片不良。

感谢回复!! 换了 故障依旧,VCCIO依然出来1秒就没了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vccio  不出 那可能没有cpu供电的 vccst出了吗

VCCST也没出 这台机子 VCCST VCCSA VCore 这3个电压都是mp2949A控制的,就好奇怪,VCCSA出了 VCCST没出 VCore没出,VCCIO是单独的NB691控制,但是就是1秒就没了。。目前没思路了。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VCCST也没出 这台机子 VCCST VCCSA VCore 这3个电压都是mp2949A控制的,就好奇怪,VCCSA出了 VCCST没出 V ...

VCCIO这一组电源对地值量一下啊,如果已经烧坏对地值太低,NB691也是会自动保护关闭输出的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VCCIO这一组电源对地值量一下啊,如果已经烧坏对地值太低,NB691也是会自动保护关闭输出的啊

量过了 电感对地值有30感觉vccio应该算正常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VCCST也没出 这台机子 VCCST VCCSA VCore 这3个电压都是mp2949A控制的,就好奇怪,VCCSA出了 VCCST没出 V ...

st不出 不回有cpu供电的  蓝天代工的吧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st不出 不回有cpu供电的  蓝天代工的吧

也不知道是不是没有vboot电压,SYS_PWROK电压都有。。下一步应该是桥发出平台复位,但是桥没发出平台复位,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导致SVID没有,而不出CPU供电?还是说VCCIO不正常导致,目前迷茫的很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也不知道是不是没有vboot电压,SYS_PWROK电压都有。。下一步应该是桥发出平台复位,但是桥没发出平台复位 ...

复位是后面出的  前面的 条件没有  不行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量过了 电感对地值有30感觉vccio应该算正常

加个1V上去看看电流有多少。按道理,这个电源模块的电源,en都有,也没有明显短路,芯片也换过了的话,就应该很容易修复才对。你可以放个相关位置的图片出来大家看看有没有啥异常的地方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加个1V上去看看电流有多少。按道理,这个电源模块的电源,en都有,也没有明显短路,芯片也换过了的话,就 ...

客户等不了直接给拿回去了。。。

网友:
要不我的拿给你一探究竟我的也是cpu核心供电没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