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华硕FX86F二修机维修案例分享

楼主(2023-01-12):
     前几天收到一个客户送来的华硕FX86F笔记本电脑,说是换风扇时不小心碰到烧坏,拿出钦州本市到南宁去维修没修好,然后拿回来给我试试,     打开后发现1.8V供电芯片烧坏,3-5V短路,桥供电短路。19V供电电路也被动过。风枪385度拆掉1.8V供电芯片APW8804E后(这个芯片也可代替的型号,通过点位看到型为RT8068A),二极体值依然没有起来,拆掉3.3电感,前端体值正常,后端短路,BGA拆掉南桥后,体值恢复,上电后除了1.8V没装芯片没有电压之外,其它电压均正常。
     买桥有风险,客户也愿意承担,网上购买相应配件后装上,在上电前切记测试各路供电阻值是否都正常,测试没问题后到了是电试机环节,开机非常的慢,还经常点不亮,修改ME不行,网上下载了各个版本故障依旧,此时没头绪了,在电源输入口焊上两根线 ,用可调电源开机看电流,发现定在1.35安,像这种情况下大概是内存问题,版上插有两条内存,果断去掉一条,开机,电流顺利跑起来,屏幕亮起,此时开始排查内存问题,调换内存插口,可以点亮,换上另一条内存,点不亮,那到此维修就结束了。
     点不亮的问题是这条内存引起。也就是说,可能一开始就是这条内存引起后续的一切维修,或者是????????
最后附上图纸点位图加换桥后可亮机的BIOS文件。

FX505GD-MB R**.0.fz

www.chinafix.com迅维网_FX505GM2.0schematic(2).pdf

网友:
二修的 机器 最头疼了

网友:
有些师傅都不修修过的机器

网友A:
这个机器烧cpu供电电容和复合管修的多,内存坏的引起各种烧还没修过

网友:
这机型我刷过Bⅰos解密,没份量的活,拿不出手。看师傅们的维修经验对我小白来说能长见知的哈。

网友:
巧了,我今天也修到一台,集显供电电容短路,捡钱的活

网友:
高手在民间

网友:
前几天也遇到一台,进水的联想的,  原不触发,给别人拆开过,发现小板有进水, 后断电大电池,会自动上去到0.25左右一直跳变,有待机,其中查到1.8V 这个电压也是一直跳变,后吹一下桥 原来还有相地为几百,断开电感 后来直接烧机,这个地方大电流,桥发热,后测差不多对地了,  接回电感,还是这样跳变,直接放弃,问一下桥,成本两百,报同行价才两百 ,风险也大,毕竟别的地方还进过水的、

网友:
这个主板烧cpu供电的多,

网友:
感谢分享 老师傅 赞

网友:
遇到过内存供电,烧内存的

网友:
这机器之前修到的大多是CPU或者显卡供电击穿

网友:
大家都是在哪家购买芯片?芯片哪家的相对质量好?也就是芯片谁家的良品几率比较高。

网友:
桥都拆了是如何做到上电的? 换了个测试用的桥?然后确定问题了再订全新的桥回来?

网友:
感谢分享  文章写的很精彩

网友:
换桥基本就不修了,没有BGA焊台啊

网友B:
内存坏的引起各种烧还没修过

网友:
这款我遇到好多都是大短烧cpu的,报价人家都不修白忙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内存坏的引起各种烧还没修过

可能之前就是一个简单的内存故障,被人故障扩大化,导致最后的大修。只是猜测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,学到了,不容易呀这个机

网友:
我天选2有个usb接口插手机传不了文件怎么回事

网友:
维修费多少大洋,我们也好参考一下!

网友(2023-03-18)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机器烧cpu供电电容和复合管修的多,内存坏的引起各种烧还没修过

你好,烧PSMN013-30MLC 也就m13c30这管子救活的多莫

网友:
收藏备用,有机会试试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