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DELL G3 LA-F611P笔记本桥裂不开机不换桥发现奇迹维修,

楼主(2023-01-12):
DELL G3  LA-F611P笔记本桥裂不开机不换桥维修.接到机器开机0.3不出CPU供电,发现桥裂开,想着换个芯片试试手头上没有NCP81215,看NCP81205定义一样,用NCP81205代换装上后开机短路,看电流能出CPU供电,拆除第组CPU供电发现开机正常CPU供电正常

网友:
标准是短路不短路

网友:
这也可以,牛

网友(2023-12-17):
桥裂了还能开机,说明这桥可有可无

网友:
说话说一半,拆除第几组供电未写,设置悬念,差评!

网友:
这样都可以,牛叉

网友:
桥裂了还能用,太坚强了

网友(2025-10-23):
CPU没烧坏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