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ios芯片2脚无波形

楼主(2023-01-12):
笔记本型号adol14flc,板号X421fl,十代cpu:现象是待机时插电EC(型号IT8225VG)读程序,1,5,6脚都有波形一直在持续,就是2脚没有波形,测量没有断线,3,7,8脚有3.3v电压。ec换过,bios程序刷过,bios芯片换过一个不是同型号的过现象一样。按开关没有反应,rsmrst 0v。另外待机rtc.3v.5v.1.8v1.0v电压都正常。请各位师傅给点建议,还能从哪里入手。

网友:
开机电流多少

网友:
待机电流0.023.按开关没反应

网友:
1脚 片选呢

网友A:
1脚,5脚,6脚都是一直有持续的波形,就2脚一直没波形

网友B:
进水过还是咋滴  看看RTC晶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进水过还是咋滴  看看RTC晶振

机器没进过水,32.768有波形

网友A:
最后一招,加焊cpu,二脚波形一闪而过,待机由原来的0.023变为0.019,刷回原机备份bios,自动上电,亮机。原来也断开过bios到cpu的电路,还是2脚没波形。不明白cpu有虚焊会影响到ec读不到bios

网友:
这帖子写的迷迷糊糊,你应该上来先写故障现象,在写测量的参数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最后一招,加焊cpu,二脚波形一闪而过,待机由原来的0.023变为0.019,刷回原机备份bios,自动上电,亮机。原来也断开过bios到cpu的电路,还是2脚没波形。不明白cpu有虚焊会影响到ec读不到bios

因为现在的机器bios都是挂在桥上面的  ec想读取到bios需要通过桥去读取espi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1脚,5脚,6脚都是一直有持续的波形,就2脚一直没波形

应该是一直在持续读取程序,但却没有读到程序,所以就有一直持续的波形。检查下EC复位看看,

网友:
正常坏的。换CPU 99%能行

网友:
2脚没波按不跑码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因为现在的机器bios都是挂在桥上面的  ec想读取到bios需要通过桥去读取espi

这个板子,cpu和EC都是直连bios芯片的,就是不知道是不是ec和cpu之间待机时也要交换什么数据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应该是一直在持续读取程序,但却没有读到程序,所以就有一直持续的波形。检查下EC复位看看,

就是ec一直在读bios,一直都读不到,后要加焊了一下cpu,二脚一下就读到数据。

网友:
好,迈克一下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板子,cpu和EC都是直连bios芯片的,就是不知道是不是ec和cpu之间待机时也要交换什么数据,这样越来越不好修了

网友:
感觉好难拯救了

网友:
逃脱不了U的问题

网友:
不好修啊。。

网友(2023-11-16):
图纸共享一下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