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为笔记本HN-W19L TYPC接口笔记本不充电的深思

楼主(2023-01-12):
一台华为HN-W19L笔记本,来件时,上充电器也不能开机,指示灯不亮,笔电本自身电池已自锁,电池没电压,上TYPC接口充电器量在主板充电芯片部位量到已产生19V电压,奇怪的是公共点却是没有电压,充电电感也只有2.3V 的左右电压,一次偶然间直接接19V短接到公共点,电源灯亮,主板3、5V也产生,但不敢开机,只要断开短接,公共点就会无电压,之后发来一块电池,安装上去充电指示灯会闪,能开机进系统,却发现系统显示在充电,却电量越来越少(感觉就是电池本身在供电一样),量到电充电感上面刚开始插入充电器时,充电电感上面会有11V-12的电压不到40秒左右,之后电感上面的电压便会掉到5.7V ----7V,期间充电灯也一直在闪,断电充电器,那个充电指示灯也还在闪,有时候不闪。期间换了充电芯片BQ25713,充电下下管、还有检测电阻,均是一样的表现,充电器插入时,充电电感上面能维持11V-12的电压40秒左右便掉到5.75V-7V,充电灯一直闪,现在陷入维修僵局,望望各位熟悉TYPC电路的给点指导意见,本人疑问1、充电器插入时已量到有19V ,但公共电会无电,充电电感上面也只能量到2.3V左右电压,2、充电器和电池插入时,充电电感上面会维持11V-12V的电压40秒左右便掉到只有一半的电压5.7V-12V的电压,并且接电池才可以开机。附上主板照片和充电芯片图纸

www.chinafix.com迅维网_BQ25713.PDF (1).pdf

网友:
19v是识别到typec输出的电压并不是公共点的电压,19v还需要经过充电芯片转换后在产生公共点电压。楼主重点查充电芯片那边,看看什么原因导致公共点无电压

网友:
瞎猜是没读到默认电池设定参数怕烧电池就关闭了公共点,我修到的华为MRC-W50没修好3 5V前不充电公共点(无电池)是9.2V好后是11V.

网友:
确实是这样,接电池之后,公共点就有10V左右的电压

网友:
但也不敢冒然接19到公共点上电,怕烧屏,烧CPU

网友:
type-c这个还真是有点麻烦

网友:
不插电池公共点也要有9v多的电压,你这个没过保护隔离,若公共点没短路就用示波仪测一下保护隔离管g极插电瞬间有没有波形,bq25713工作状态是否正常,

网友:
不插电池公共点应该也有9v多的电,你这就没过保护隔离,示波器看一下保护隔离管有没有波形

网友:
这是基本的隔离保护都没有过,适配器接入,充电管理芯片首先要检查适配器电压是否有正常,不正常不会输入到公共电,其次后级电压有问题,也会停止输出,最后隔离保护电话本身有问题,也会导致不输出:电池梦开机,说明后级电压没有问题,问题还是出在隔离保护和充电芯片!但是充电电感先有电压,后掉掉,估计充电电感后级还是有问题!

网友:
MOS管已全部更换完,还是老样了

网友:
回复各位:现好了,实在无头绪了,无意中没上电池(电池已耗干电量,且电池自动保护无输出电压了),短接芯片6脚所接电阻,电源灯就亮了一下,感觉有戏,于是乎,看到所接电容不对眼,手机板上拆了一个很小很小的一样大小电容,不知道容量,上电之后,电源灯也亮了起了,直接充电了,唯可惜的是它原机的电池可能是没电自保护被我给拆了,还得多买 电池,不然可以多赚钱。机器放我这里两个星期,期间发了芯片和两次电池(一次商家发来就是电池没电),这个经验很值得借鉴,可能是它原来的电容容量降低了。

网友:
电容短路了吗。恭喜。功夫不负有心人

网友:
华为没图纸难搞

网友:
这种充电电路确实不好修 我都是看着这张图研究

网友:
typec接口很容易虚汗,建议取下来看看触点就知道了,然后补点锡重新焊回去,有惊喜

网友:
你确定typec接口没问题? huawei很多都是接口问题

网友:
楼主不容易啊!华为的机子不好修啊

网友(2023-03-10):
这机器返修了(当时试了十来次,却不想客户抱回去就说只开了一次机就不行,)经过把复试验,发现,基实原因还是6PIN与7PIN之间的电阻可能变质导致的,(正常时6PIN上面有2.1V的电压,不正常的时候只有0.2V左右),后面直接改了电阻分压,正常的电压是在6PIN脚位有2.1V左右的电压,现在客户已抱走一个来月,没有返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