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机维修论坛

楼主(2023-01-12):
扬声器破音,爆炸音,调节音量大小无效,后面换了扬声器,尾插,还是没用,
耳机声音是正常的,不知道是不是控制扬声器的线路问题,正常使用突然坏的
华为

网友:
确定主板问题,换了主板。然后换下来的主板组装起来有时候还是破音再重装一下又是好的。线什么的都是换了排除这些问题了。

网友:
也恢复出厂设置了,不是系统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