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h341a编程器最牛X的刷新软件

楼主(2023-01-12):
支持32M以上bios,官方刷不了的,报错的这个都能搞定,虽然速度略慢,但是刷上去以后再下载下来md5校验值和源文件完全一样,极力推荐。
芯片列表已添加以下新的芯片
KHIC
KH25L1605D, KH25L3205D, KH25L6405D
WINBOND
W25Q256JV
如果小伙伴需要的芯片不在列表,可按以下方式自行添加。
1. 找到芯片的数据手册,寻找其芯片ID (9F指令返回的ID)

KHIC芯片的数据手册
有些数据手册的厂商ID和产品ID是分开的,需要自己连到一起。如下面华邦电的W25Q64BV,它的ID就是EF4017

华邦电的W25Q64BV
2. 使用文本编辑器打开我的软件中的chiplist.xml文件。寻找相应的厂商条目,然后添加一条新的芯片条目。以KHIC为例,假如我们要添加KH25L1605D,我们只需复制粘贴一下上面的条目,更改一下信息即可。芯片名称就不用说了,ID改为在数据手册找到的9F指令返回的ID;PAGE(页容量)对于新的芯片都一样,都是256;SIZE就是芯片的容量。(1M的为1048576,2M的为2097152,4M的为4194304,8M的为8388608,16M的为16777216,32M的为33554432,以此类推)

KHIC条目
3. 保存一下chiplist.xml,你就可以在软件中选择此芯片了,同时软件也可以根据读到的ID自动选择芯片了。

KH25L1605D已经可以选择
此方法适用于绝大多数的25系列芯片。对于一下特殊的芯片,就要详细查找数据手册来添加支持了。比如支持部分单次写入的芯片以及95系列芯片等。

OPT(单次写入区块的地址)

95系列的芯片
通过以上的方法,小伙伴们可以方便的添加新的芯片。理论上讲几乎所有的25系列芯片都是可以被支持的。如果你的芯片非常新,芯片列表中没有其条目,你可以使用以上的方法添加支持。

CH341A编程器 中文版 v1.02.zip

网友:
我也有一个,就是写容量大的芯片,总爱报错,,,,不好用

网友A:
很详实的帖子,楼主用心了!谢谢分享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很详实的帖子,楼主用心了!谢谢分享

大家可以下载试试,挺好用的 可以找32M 芯片试试,官方的肯定报错,这个就没问题

网友(2023-09-06):
能写32M华帮的?

网友(2024-05-22):
谢谢分享,挺详细的

网友(2025-01-13):
很久没动过编程器了……

网友(2025-05-05):
下载试用看看好不好用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