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电脑双击图标变删除的问题

楼主(2023-01-12):
一台清华同方锋锐K41H笔记本电脑无论装什么系统,双击桌面图标均自动删除该图标至回收站,同时也打开了相应的功能。
在网络百度寻求解决,再次开机后问题依旧。
怀疑键盘错误,将键盘排线取下后,插上外接键盘,重新开机,问题消失。

网友:
这么神奇

网友:
键盘问题同时还有个现象,就是启动进入系统时如果光驱里有光盘,则需要按任意键才能到达桌面,否则卡在进程中间且无任何提示。

网友:
键盘del键连键或者串键

网友:
原来了是这样啊。真的好神奇。

网友:
楼上已说明问题了:连键或者串键。。。。个人觉得也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