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升级了win11,开机这个提示,进不去,有办法解决吗,系统不能装,里面有资料

楼主(2023-01-13):
(图片)

网友:
什么电脑?

网友:
戴尔,统一回复,最后没搞定,还是重装系统了……

网友:
PE进不去吗

网友:
这是有系统锁

网友:
看能否进PE拷文件资料(如果不是硬盘锁,应该可以拷文件),然后重新装系统试试

网友:
进PE,资料考出来,再装系统

网友:
能装系统的不折腾,最后还是要装系统,

网友:
进PE系统,把文件拿出来

网友:
只要不是硬盘锁,重新装系统

网友:
重新装系统

网友:
把硬盘拆下挂别的机先把资料备份出来才折腾

网友(2023-02-12):
把硬盘拆下来按到移动硬盘盒上 在别的电脑把数据备份后   再格式化  按到自己电脑后全新安装系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