卓茂ZM-R5830 BGA 报警 下部发热丝超温

楼主(2023-01-13):
卓茂ZM-R5830 BGA 报警  下部发热丝超温有没有那个大神遇到过,怎么解决的

网友:
这不应该去找厂家服务吗

网友:
看看下面的风扇是不是卡住不转了

网友:
要么程序,要么设置问题

网友(2023-04-16):
下午遇到跟你一样的情况,ZM-5830开机报警下部发热丝超温,十分钟前刚搞定,就是下部发热丝测温线出问题了,我的是进老鼠了,里面一堆老鼠屎跟咬碎的塑料纸片,测温线线给整断了,接上就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