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新15ARE 充电指示灯不亮 求指点 谢谢了

楼主(2023-01-13):
版号是 NM-C811 REV.2.0

客户描述下面进水,

故障插充电器,指示灯不亮,无法开机

测量主板无短路,5V电压有,3V电压无,这个板子是不是开机才会有3V?

网友A:
量一下3v短路没,这机器应该待机就有3v5v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量一下3v短路没,这机器应该待机就有3v5v

谢谢,我看看,3V没短路 但是这个待机芯片我查不到

网友(2023-02-14):
楼主修好了吗?今天遇到一个和你一样的,有5没3,芯片TB也搜不到,但是我这有个好机器,待机是有3的

网友:
我的也是,你修好了吗

网友:
NM-C811 REV.2.0 这个2.0的,没有电池按开关是没有反应的,要有电池才能触发,3.3V开机后才有,是大电池不是说BIOS电池。

网友(2023-05-02):
开机后才出3.3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