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校
商城

楼主(2023-01-13):
自用老显卡,很多年前花屏了,就换了电脑,旧台式机包括这显卡收了起来闲置。
最近
笔记本
坏了,把旧台式机翻出来,居然一点就亮。
不过正常使用了几天,显卡还是花屏了,但放几天,又可以勉强正常使用。
这是不是显卡显存虚焊?
笔记本

网友:
不一定是虚焊…… 维修建议找个专业店面检测下 太老了也可以考虑更换一个

网友:
重植一下

网友:
之前看过大神的视频,显卡有问题可能是显卡故障,也可能是电路故障,甚至有可能是cpu问题,如果不是很确定最好拿去专业维修的店里去处理

网友:
重新值球,应该还能再战一段时间

网友:
像是显存虚焊。

网友:
花屏先干显存,再干核心,看看有电容鼓包的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