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华硕笔记本

楼主(2023-01-13):
客户有一台华硕11代CPU的电脑,拿过来装系统,说是中病毒了,我重新分了一下区,GHOST后就直接进入BIOS界面,启动项也看不到硬盘了,但在PE里面可以看到,请问大家是什么原因啊。

网友:
典型的UEFI启动用GHOST导系统导致的,关键是还重分了区,启动的ESR分区破坏了。系统导完以后要用UEFI启动修复工具修复一下。PE工具盘里一般都有启动修复工具。不行的话要用bcdboot修复启动项。

网友(点评):
完全正解!

网友:
用bcdboot修复启动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