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NE2400L,指示灯一闪一闪维修

楼主(2023-01-13):
海尔NE2400L,版号 88MWDT3-ADHL-A2指示灯一闪一闪
C9去掉了,BIOS刷了。D1也换了,还是一闪一闪的,灯管也换了。有没有遇到的,指点一下。谢谢·

网友:
这种情况 先用维修电源试一下 是不是12v适配器问题 再测量5v .3.3v啥的

网友:
应该是5V和3V电压不对,电容漏电了,测下电压对不对,不对的话,就换电容

网友:
或者把边板的排线取下,通电看还闪不闪

网友:
换主板,很好坏

网友:
闪的时候,查看一下电压有没有波动

网友(2023-02-20):
二楼说的对,可以分块分步用维修电源供电测试.背光和驱动板可以同时用两路电源供电,如果正常那就是电源有问题了.

网友(2023-03-31):
请问博主这个板子主ic发热量高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