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小米(mi)]
小米电视2,型号L49M2-AA开机一分钟后背光一亮一灭故障

楼主(2023-01-13):
小米电视2,型号L49M2-AA开机一分钟后背光一亮一灭故障,能进入系统,图像、声音都正常。就是背光有规律地一闪一闪。测试CON3的VLED有104V,但测后面的VLEDL1-4、VLEDR1-4电压跳动,试过更换电源板,故障依旧。请教各路大神应该怎样下手?是否灯条损坏?

网友:
先检查电源各电压是不是正常,然后主要检查背光驱动看看

网友:
外接灯条试下吧。灯条几率很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