记一次30分钟掉电主板的维修经历(杂牌主板ITX-I1037T V1.4)

楼主(2023-01-14):
记一次30分钟掉电主板的维修经历,也是为大家维修这种情况提供一种思路

海鲜市场买了一块主板,收货后测试正常,就一直放在那边,直到最近拿出来用,结果出现30分钟准时掉电的故障。(主板型号:杂牌,主板PCB印的型号为ITX-I1037T V1.4,反面的贴纸为DHY-I5LAN2)

遂在网上搜索,这种情况大多数是BIOS的问题,也有人说是南桥的故障。然后注册了迅维网,在迅维网查到这种板子实际上有很多不同的型号贴纸,只是板子略有差别的是单网口和双网口,而且,单网卡也只是有一个网口没有焊接元器件而已,以及PCB版本有差别,板子印有V1.2,V1.3,V1.4,还有的没有PCB版本标志。我这个板子的PCB版本为V1.4,双网卡。

该主板的CPU为3317U,南桥芯片为SLJTA(NM70),在迅维网下载了好多这种板子的BIOS(大家提供的BIOS都没有说明南桥芯片型号)。有网友帖子里有图片和说明PCB为V1.4,或者为1.3,通过比较发现,这些BIOS的除了显示的BIOS型号有差别:有ITX-1037T/ITX-1037T-2,ITX-3317U/3217U-6CD8,ITX-1037T-2U2C,ITX-I3/I5/I7-6CD8等,另外就是BIOS版本的差别,有F2,F6,F9等,以及编译时间的差别。因为后面的贴纸型号跟大家的都不一样,也不知道刷哪个合适,只能闭着眼睛刷吧,但无一例外的都是30分钟掉电。也曾经怀疑过是不是南桥芯片故障,仔细看了一下主板,CPU和南桥这边有上过BGA返修台的痕迹,但烤机也没有死机,还是考虑BIOS的问题吧。

迅维网有网友说是ME模块的问题,可能是没有初始化,先看了下载的BIOS里的ME模块版本,都是Version: 8.1.20.1336,找到这个版本的纯净ME,组合后,还是30分钟掉电,以为这个主板没救了。然后想到,有没有品牌主板也用NM70芯片组,找这些主板的BIOS看看呢,还真有两款,精英和映泰都有NM70芯片组的主板,而且官网也能下载到BIOS。分别下载后,查看这两款主板的BIOS中的ME模块版本,奇怪,都比8.1.20.1336低。于是,试着将前述迅维网下载的ITX-I1037的主板BIOS中的ME模块替换成低版本的,最后,替换为Version: 8.0.10.1464,哈哈,解决问题,30分钟不再掉电,AIDA64烤机50分钟,没有死机,维修结束。

最终用的版本是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183894-1-1.html#pid17586859这个帖子中的BIOS,替换ME版本为8.0.10.1464,这里感谢一下该贴的楼主,该版本比较新,见下图:

网友:
难度较高,很厉害~!

网友A:
休眠吧,掉毛线掉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休眠吧,掉毛线掉电

大哥,你不会认为我不能区分什么是掉电,什么是休眠,什么是重启吧

网友:
要改ME   有点难度

网友:
ME的合成  能教教我吗

网友:
技术不错,杠杠的

网友:
一般都是me的问题

网友:
30分钟左右掉电  基本都是ME的问题

网友:
这板bios兼容差

网友:
好像是工控板。

网友(2023-05-11):
杂牌板。定时掉电,原来是 bios 的 me 有问题(挑版本)。谢谢分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