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cBookAir A1465 电池奇葩问题求助

楼主(2023-01-14):
最近鱼上收了一台 故障 A1465 2015版的air。机子是能开机的,电池怀孕了。卖家说是收来了,500给我了。故障是,电池无法开机,插电源等5s左右能开机
电池无法充电,屏幕有白斑(要换屏幕背光)。

我拿回来后,发现电源灯居然不亮,拆机看了下,发现充电小板 和小板连接主板的排线有腐蚀,于是清理了一波,最后发现是排线问题。遂tb购买 8元 排线。
排线换上后,电源灯直接就亮了。接上电池,进入系统,能正常识别到电池,也能正常充电。

但是新问题来了,就是只要断开充电器,直接就关机;
而且插着电池(电池是好的,能充电,已充满),按开机键没反应 。各位大佬,求给小弟指一下思路?感谢!!
主板是 820-00164-A

网友:
补充说下,这台air 应该是个进水机;我拆开后,发现充电小板那腐蚀,主板倒是看起来很干净,没看到有维修痕迹

网友A:
单用电池的时候待机的3.425有没有电压?

网友(2023-02-18):
引用 网友A:
单用电池的时候待机的3.425有没有电压?

问题找到了,确实用电池时候没有3.42电压产生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