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hp一体机 20-r031cn 不能换CPU吗?

楼主(2023-01-14):
hp一体机 20-r031cn  板号ipshb-AT rev1.02

原来的cpu是I3-4170T坏了,换了一个I3-4170的,怎么提示CPU不收支持?
是要换一样的吗?

网友A:
G1820   不是台式机CPU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G1820   不是台式机CPU

G1820是台式机的U啊,换了G1840和i3-4170 G3260都一样。

网友:
刷下bios试下

网友:
刷了最新BIOS都一样

网友B:
这个肯定要改bios了。原机的只能上带T的CPU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肯定要改bios了。原机的只能上带T的CPU

你会改biis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肯定要改bios了。原机的只能上带T的CPU

你会改bios吗?

网友B:
没改过,看别人改过,帖子找不到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改过,看别人改过,帖子找不到了

我自己改了好几个bios都不行,还是一样的。可能是自己改的不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改过,看别人改过,帖子找不到了

我都把原来的6个cpu微码全删除了,只加一个微码,一个个的试,都是一样的,还是cpu报错

网友:
要用低功耗CPU

网友:
换个带T的u

网友:
现手上没有带T的u,不管它了,教会客户怎么按按键进系统将就用吧,叫客户自己去买个一样的u装。

网友:
带T的才可以

网友:
G1820  53W,i3 4170T 35W。这个主板两相供电 你还带T低功耗CPU就不会报错

网友:
这不能玩 一体机散热不行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