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天逸510s 08ikl,自检很久接着显示主板logo,然后重启,硬盘灯不亮

楼主(2023-01-14):
在我用战争雷霆下载器更新游戏的同时,安装office2016,结果突然重启了,显示主板logo然后就反复重启,硬盘灯不亮,硬盘是wd5000aakx cpu是i37100 内存是三星ddr4 2666 8g,用了各种方法都没有用,求求各位大佬们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cmos清下不好使的话,刷bios试下,这个机器可以盲刷

网友:
刷BOIS  估计能好

网友:
把硬盘拔掉再开机试试

网友:
换个硬盘试试吧

网友:
你这机器换电源吧,联想的机器一个鸟样

网友:
拔掉硬盘,看看

网友:
这种情况软件概率比较大,因为能出LOGO,不要急着刷BIOS。试了好多方法没说清楚试了哪些方法,别人不好判断。
先考虑WINDOWS是不是有问题,开机出LOGO前按F8,出来菜单以后进安全模式。如果能进安全模式就是软件问题。另外可以试试PE能不能进,按F1进CMOS查看能不能检测到硬盘、按F12能不能出启动菜单等。

网友:
硬盘估计挂了,换个试试

网友:
用了各种方法都没用,那你只能找个电脑店看看了

网友:
硬盘拆了进PE试试

网友:
这机器好像PWRBTN 还是哪个信号我忘了电压偏低 来回跳,通病  修过好多台   EC 旁边有个三极管位置 飞线桥旁边一个电阻就可以了  这机器有图纸的

网友:
键盘失灵,鼠标灯亮,然后显示找不到系统,换硬盘清一下cmos之后电源炸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抱歉,我没说清楚,卡logo时鼠标键盘失灵了usb不通电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