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板卡资料]
双为ST-X79-SL2011的BIOS

楼主(2023-01-14):
正常点亮的板子上备份,搜索了一下不见有这个型号的BIOS上传一个备用,另外这个板开机一声短响然后10声长响是认不出显卡,不插显卡时也是报警1短10长。本想发主板图片,可是上传不了。那就算了。这个主板是双CPU主板。

网友A:
双CPU???还是头一次听说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双CPU???还是头一次听说哦

上两个u的主板不奇怪,如果想看图片,可以度娘根据型号看图片的。

网友(2023-03-04):
学习了,先收藏备用,谢谢分享

网友(2023-06-27):
版号在主板右下角有一行白字BQ23  VER1.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