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不开机]
iPhone XR

楼主(2023-01-14):
插线打遊戏,使用中特然黑屏。看充电电流0A, 开不了机,求建议

网友:
进纸灌水哦

网友:
应该是主板损坏,要拆机检查主板才能确定问题。

网友:
要 拆开 测试 才知道  还是拿去检查一下吧

网友:
大概率是某个电容短路,检查很困难要上红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