还是以前的GTX960 4G 显卡 终于可以用了

楼主(2023-01-14):
之前发过两个关于 影驰骁将 GTX960 4G 花屏的提问帖子,感谢各位提供的意见。
     在这之后我断断续续的抽空折腾,经历过mats跑显存(PASS);更换全套显存(拆机的);刷虎将2G的BIOS;更换所有电容;加焊核心;最后还是花屏,我就判定核心完了,就放一边吃灰了。
     今天又心血来潮,又开始折腾。
     插卡可以开机,打上驱动也能正确识别。跑鲁大师&甜甜圈直接黑屏。但是从网页上打开视频时会有花屏(杂乱的小方块),但不会黑屏,只有刚打开视频时有,播放一会儿就消失了。于是乎,我打开CPU-Z查看GPU频率和显存频率,发现只要频率一高就会花屏,当频率降下来时就恢复正常。马上下载Afterburner软件,把GPU频率拉低以后发现它就不花了。马上测试鲁大师&甜甜圈,都可以通过了。

      下一步编程器备份出显卡的vBISO,下载MaxwellBiosTweaker软件修改bios里面的 频率到1100(原来1190);睿频1150(原来1253)以及风扇起转温度(百度的教程),然后再刷回就OK了。
      另外提供 原版vBIOS备份 和 改完频率的vBIOS备份,是编程器固件,希望大家能用的到。
      好了,小白一枚,虽然不专业,但是喜欢捣鼓,希望可以给和我一样的小白提供思路,高手掠过。
      到此,这个影驰骁将GTX960 4G维修结束。(如果再坏了就当料板了,不折腾了)

原版 影驰gtx9604G骁将.BIN

降低核心频率到1100.rom

网友:
如果能出个MaxwellBiosTweaker教程就更好了。

网友:
降频折中性能应急维修!好思路!

网友:
啥时候能练到楼主的水平

网友:
楼主技术厉害,向你学习

网友:
变身760,降低频率

网友:
可能供电不好,十几年前的ati2600pro就改过降频bios刷上去用

网友:
这个思路真不错,总比扔了好。

网友:
运行大游戏的时候还会花屏吗

网友:
死马当活马医了

网友:
大师膜拜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