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智能电视]
TCL LE50f8210开机灰屏VGL VGH没有电压

楼主(2023-01-14):
TCL LE50f8210开机灰屏VGL VGH没有电压 12V屏供电正常 断开右边两排线也是没有电压VGH VGL VGL对地32K
开机灰屏

网友:
直接更换逻辑板不就行了?

网友:
这种机子没有独立逻辑板的。

网友:
修好了没有

网友:
没有修好~CM508没有配件年后修了

网友:
断开两边排线,还没有VGH VGL的话问题出在逻辑板自身,不是屏引起的。维修或更换逻辑板就行了!

网友(2023-03-27):
更换主控芯片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