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为matebook14无法开机

楼主(2023-01-14):
电脑一直开机不了,拿去门店修过说修不好得换主板,但是换主板太贵了就过来这看看有没有会修的,过来询询价。花圈的是被修过的。

网友A:
你这个别人没法给你报价,人家只有拿到手确认故障点,才有可能给你最终价格

网友B:
动的这里好像是核心供电,感觉CPU有点危险

网友C:
cpu供电如果烧了,想修好比换板还贵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别人没法给你报价,人家只有拿到手确认故障点,才有可能给你最终价格

百度看了一下,好多大佬维修这个板子,都这个平台的,就注册个账号过来问一下看看有没有谁一看就懂的随带接个单啥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动的这里好像是核心供电,感觉CPU有点危险

如果CPU都烧了,那岂不是真嘚淘个主板了

,我哥说他重装完系统就死机不开机的。我怎么想都想不明白,装个系统都能装死机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cpu供电如果烧了,想修好比换板还贵,

这不是很懂,实在不行就去咸鱼买个故障机,买个花屏或者直接淘个主板换进去吧。等过完年再看看,就除了主板坏了,屏幕和键盘那些看着挺好的。

网友:
搞错了机型是 华为荣耀笔记本book14

网友:
换板吧  通病了

网友:
这是cpu供电,。。修不了的。。扔了换板子吧。

网友:
看这个情况应该是cpu挂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如果CPU都烧了,那岂不是真嘚淘个主板了,我哥说他重装完系统就死机不开机的。我怎么想都想不明白,装个系统都能装死机的。

不是装系统导致的故障,是这款有通病

网友:
我这里还有个D15那 没用过几次,CPU挂了,最后只能换主板

网友:
u坏了 这款通病

网友:
华为的做工,一坨屎

网友:
这款供电坏 cpu 必带走

网友E:
我想知道这板多少钱?

网友:
直接盖白布,抬走

网友:
这板子,供电芯片坏了CPU就一起带走了,无一生还!不用怀疑。换板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想知道这板多少钱?

你是要买我这块坏主板吗?如果是的话那我出300不过分吧

,主要是看咸鱼有人卖300+,寻思着各位大哥估计都是技术大佬当零件买了,去淘宝看了一下Ddr4 2666 16Gb也差不多300块就当内存条买了,另外送个独显和2Gb的显存颗粒,可行?

网友:
扔就一个字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换机吧  还能折点

网友:
不是这款有通病,而是intel10代以前的低电压U,用MP集成供电芯片的,都有通病,供电芯片烧坏,U一波带走

网友:
盖白布,抬走

网友:
用表测量一下,CPU对地阻值

网友:
我不看好华为,容易坏的地方太多了,一坏就花不少钱。

网友:
如果是CPU坏了,不是人为的,我认为不要修了,卖了算了,

网友:
华为也有几款不用这种供电的。其它牌子用这种供电也一样坏。

网友:
集显烧了,通病;换版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