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笔记本K670D

楼主(2023-01-14):
VA通过R703到1脚还是19V,但VIN 19V通过R704到2脚就只有0.5V了,这正常吗?测R704为1欧没错。
R705测得无穷大,这是断路了吧?还有那个"10k_04",这后面的"04"是什么意思?
非专业维修人员请各位大佬指教

网友A:
R705是10K的电阻,04是它的尺寸,这个不用管它。VIN脚你量一下有没有短路的,或者量一下芯片其他脚位有没有短路的,或者直接拆芯片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R705是10K的电阻,04是它的尺寸,这个不用管它。VIN脚你量一下有没有短路的,或者量一下芯片其他脚位有没有 ...

R704一端19V正常,但连接芯片2脚这一端就只有0.5V了,而测R704阻值也没错,搞不懂为什么会变0.5V。
类似的R703两端的电压都差不多19V,这样才正常的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R704一端19V正常,但连接芯片2脚这一端就只有0.5V了,而测R704阻值也没错,搞不懂为什么会变0.5V。
类似 ...

芯片拆了测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R704一端19V正常,但连接芯片2脚这一端就只有0.5V了,而测R704阻值也没错,搞不懂为什么会变0.5V。
类似 ...

翻一番这个吧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search. ... =yes&kw=p2808b0

网友(2023-02-17):
拆了芯片,再测变0V了
真想不通是哪里把这电压拉低的,明明电阻另一端电压正常,这一端也没连接到其他地方,电压怎么就没了,电阻也不是断路。

网友:
哪位大佬来指教下

网友:
终于修好了,省下几百块
芯片没坏,R705烧断路,R704看着正常,但实际上也是坏了
这奇葩R704,明明坏了,但测阻值却是正常的,害老子浪费那么多时间精力
手工肉眼电烙铁换0402贴片电阻,真的太难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