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00 不开机

楼主(2023-01-14):
接到一台联想Y400 客户说不开机,看了一下待机电流0.000,还会跳变拉低20V电压电流也0.048很快有回到0.000,于是和客户说好,客户走后,迅速一顿操作,拆掉所有外设,测量各大电感,测到一个pl20对地为0,还有cup电感也是为0的?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这样的?于是一顿操作烧机,用手摸到一个u73巨烫,拆掉后,接上电源,待机电流正常了0.002,不知道u73是什么芯片,干什么用的,各位高手们教一下。

网友A:
应该是功放芯片吧

网友B:
连接喇叭的,型号MAX98400B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功放芯片吧

不装可以触发开机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连接喇叭的,型号MAX98400B

不装可以触发开机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