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hp1606打印机,印字一面好好的,另一面不显,一摸还掉了!

楼主(2023-01-14):
1606双面打印机,打印时发现有两行左右出不来字,一摸就掉了,拆开后,看到定影膜上边有已经干了的字的痕迹,我用指甲慢慢给扣掉了。还把定影膜拿掉加了点硅脂(没有专用的,就搞了点电脑CPU的硅脂)。重新安装好之后,测试打印,出一面没问题,自动双面第二面出来,效果极差,字是烂的,还出现了卡纸的问题。这些是咋回事啊?

网友A:
混经验够可以的啊  散热硅脂和润滑油是有很大区别的 既然没有常识就不要跨行业抢生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混经验够可以的啊  散热硅脂和润滑油是有很大区别的 既然没有常识就不要跨行业抢生意了

你想多了吧?我只是自家打印机出了问题,自己搞不好,想来问问是啥情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混经验够可以的啊  散热硅脂和润滑油是有很大区别的 既然没有常识就不要跨行业抢生意了

但还是谢谢你的回答哈,估计是我上硅脂给上出毛病了,现在打出来的效果是整体偏移的。

网友B:
硅脂会干的,换个膜吧,十几块,带油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硅脂会干的,换个膜吧,十几块,带油的

我买了定影用的油,重新搞上还是不行了,卡纸卡的厉害了,膜上沾了硅脂,估计搞废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