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MPC 这个旧主板上6个三级管什么型号?AM2

楼主(2023-01-15):
求助有这个主板的  MPC AIO 或 MPC68  , 就是红色圈。 我以前搞掉了。 相连电阻也没有,求助1下。

网友:
可是怎么 可以猜到边上几个电阻 ? 难道从2.2K开始测试?

网友A:
你不是有图纸吗?按图纸标的型号来不行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不是有图纸吗?按图纸标的型号来不行?

没有图纸, 看别人的。猜是这样。

网友A:
这什么板号?那你找一下这个图纸看有没有。如果没有,就找一个类似的版型的图纸,总之肯定是能找到参考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什么板号?那你找一下这个图纸看有没有。如果没有,就找一个类似的版型的图纸,总之肯定是能找到参考的

C N78 C 的, 不知道这个6个三及管的作用。  七彩虹没图纸吧。 没点位图。

网友B:
想练手找个不掉件的板来折腾,你这种情况如果没有相同的板子来对比,很容易进入死胡同,板子修不好不说还找不到原因,最好是找有图纸的板来折腾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想练手找个不掉件的板来折腾,你这种情况如果没有相同的板子来对比,很容易进入死胡同,板子修不好不说还找不到原因,最好是找有图纸的板来折腾。

只有这个。 去那找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只有这个。 去那找?

回收废旧那里,或你见街上有那种回收旧电脑旧家电那些车就可以去问,和他们要一个主机就可以了,要华硕技嘉的g31,g41,h61这些应该是有图纸的。别的牌子就不要,不然回来跑线路搞死人。

网友D:
你那个是什么牌子的?我的怎么没有看到那6个三极管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那个是什么牌子的?我的怎么没有看到那6个三极管?

七彩虹,mcp aio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那个是什么牌子的?我的怎么没有看到那6个三极管?

我没有装这6个,可以开机的,超频加电压的。

网友:
点亮了, 之前拆过RT9214 .   两个, alc662. 1117两个, 74hct08一个。现在还差声卡(明天补回去用alc650), 8201网卡烧了,无法补回(没有料,网卡变压器也没有。)。

原来是其中一个内存槽断几个针。
另一个内存槽好。
经常卡d3,d4码。
之前Q43这mos  702以为,没有用,q44这个原来我没有拆。分析~今天认为它是传电压信号的。估计是1.2 或1.8电压就位。

网友:
这个板有VGA,dvi hdmi三个口,都可用,但hdmi有绿线。

网友E:
这玩意还值得修吗?太便宜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这玩意还值得修吗?太便宜了

听到 滴 一声, 就是有个快感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听到 滴 一声, 就是有个快感。

修起来然后再扔掉。哈哈

网友:
我有好几块坏主板,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修起来然后再扔掉。哈哈

放阁楼吃灰了,等明年坏,又修一修,听滴一下。

网友:
过来学习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