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分享一个MacBook air a1369 1466/1465烧cpu后修好降温延长寿命绝技

楼主(2023-01-15):
独门绝技。降温效果明显。

改良之前win10开机就80度。

改良之后待机半天还是30度。

话不多说,直接看图吧,提示,正好可以放得下后盖,螺丝孔还是原来螺丝孔。

两个散热器中间也需要硅脂,但不要涂抹在出风口那里。

最上面的散热器需要拔掉鳞片

这个方法同样适用1502  1398。独门绝技。

网友:
没有看明白??

网友A:
仔细看图,通了两个散热铜管叠在一起的

网友B:
意思是又加了一套散热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意思是又加了一套散热?

是的。正好装得下,扣的上盖子。把那个橡胶条扔了就行,那个橡胶条厚度和铜管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仔细看图,通了两个散热铜管叠在一起的

对,螺丝孔还用原来的螺丝孔就行,一颗螺丝穿过两个散热器上在主板上,别上太紧就行。这个机子我350收来的,滴滴滴报警cpu坏那种,正常加焊用不住的,这样能多用好久。

网友C:
350能收到厉害了!我泡水的机器500回收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350能收到厉害了!我泡水的机器500回收的

12年的机子,不是15  17的。17的cpu坏我都得收900

网友D:
不错,正好有个1502,可以改一下

网友:
人才啊------666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错,正好有个1502,可以改一下

1502还好,不算容易坏。不太怕热。

网友:
还真是加了2层散热器啊,这个方法第一次见。感谢分享!

网友E:
还不如下栽个风扇控制器

网友F:
这方法第一次见,感谢分享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还不如下栽个风扇控制器

风扇控制器一点用没有,拉到最高,也下不去70度,铜管太细。那样除了噪音大没啥用,试过的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这方法第一次见,感谢分享!

见得多了就不见独门绝技了,1369 2011的那个,这样弄完还没返修的,之前不这样弄,最怕的就是客户回来重新搞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见得多了就不见独门绝技了,1369 2011的那个,这样弄完还没返修的,之前不这样弄,最怕的就是客户回来重新搞

当然因为我专修苹果本,买来的料板上这个很多。。。。从来不缺散热器。

网友:
这个确实好,尤其是装win10 的情况下

网友:
搞点好的硅脂就行

网友H:
一管变两管,耗时又费力,这的收多少才合适呀/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一管变两管,耗时又费力,这的收多少才合适呀/

这是换完了cpu之后干的事。避免他在烧你一个cpu找你售后。是搭个散热管合适还是在搭进去个cpu合适。这个考虑清楚就行

网友:
一直7921。7921装win10开机也是80-90度待机。压不住。不信就不用听。这是我这么多年换cpu的经验,因为现在这种不值钱了才放出来。之前你给我多少钱我也不会说。

网友:
如何删除这个帖子?我突然不想分享给一帮不懂还不信的人了。。。。

网友I:
佩服, 脑洞很大

网友J:
好办法  有机会试试  我买的料板咋都是拆了U内存 打洞   也没有给散热器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好办法  有机会试试  我买的料板咋都是拆了U内存 打洞   也没有给散热器的

我买的都是不缺芯片的。尤其是背光反馈,ec,都不能缺。大几十一片。你买的可能二三十一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佩服, 脑洞很大

没办法,不这样改,十有八九用不了半年还得再给换个u才能出保修期。。。连两个u就会亏的。这办法一直有,只不过没人说罢了。七八年前淘宝店就有个叫齐齿大乳的店铺,这样卖套件,不过他卖的是弯曲好的铜管。没有那个原装的支架,有支架更好装而已

网友:
1534的散热有米有人能改一下

网友:
a1398 不知道能不能这样叠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经验,这个是多叠一层然后靠底壳散热么?

网友:
不点赞都不行啊

网友:
技术不错!感谢分享!学习了!

网友:
楼主DIY还是 不错的,值得学习的,但是这个U的核心是不是有点问题呢

网友:
我的方法是在CPU热管上加导热胶皮,把热导到D壳,有点效果。

网友K:
试过了,改了50来度,压力测试就压不住了 2分钟飙到90多度

网友(2023-02-24):
引用 网友K:
试过了,改了50来度,压力测试就压不住了 2分钟飙到90多度

他的确温度高 我的方法是用普通台式机CPU的上盖 打磨后刚好卡在CPU散热器上面 固定住 然后在用导热导热片垫在最上面接触到d壳 这样比用2个铜管散热更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