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z77hd4不定时死机

楼主(2023-01-15):
求各位师傅指点下主板开机10多分钟后,鼠标突然卡顿紧接着就死机了,大概是那块出问题了

网友A:
先换系统,再刷BIOS  再换板  三板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先换系统,再刷BIOS  再换板  三板斧

bios刷过,主板替换过,确认是主板故障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bios刷过,主板替换过,确认是主板故障

拿眼睛好好看看,有没有腐蚀的地方

网友:
死机时候测量供电  信号  哪路不正常修哪里

网友:
如果你不是维修人员,建议给维修店去修,如果是维修人员建议按5楼的说法去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