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 HP TPN-C120 风扇报错

楼主(2023-01-15):
惠普 HP TPN-C120 风扇报错如何处理。很贵120元
惠普

网友:
报错的话,风扇如果能转,也得先换,否则到时报错跳不过,或者自动关机,电脑连个系统都进不去

网友:
现在处处都是坑啊

网友:
报错,只能代用一下试机

网友:
风扇报错就直接代换测试

网友:
170元一个

网友:
看看能不能单独把扇叶取下来放点润滑油

网友:
要是取不下来 只能买新的 不知道有没有组装的风扇

网友:
先换试下啊

网友:
动手能力强的就自己翻新一下风扇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