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控]
西门子二修触摸屏维修一例

楼主(2023-01-15):
收到一台西门子1000IE触摸屏,客户描述:屏幕偶尔花屏、不开机、定电流,然后加焊一下cpu就行(通病),但是这一台加焊后用几天就不行。

果断拆cpu,结果不出所料,cpu掉了几个焊盘。果断补上装机,秒杀。

总结:若遇到加焊可以,用几天不行的,可以考虑重装或焊盘脱落。

网友A:
能修电脑不?笔记本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能修电脑不?笔记本

论坛有的是高手

网友:
这是工控机用的吧?

网友:
上次修了个雕刻机屏幕  白屏 花屏 不亮  加焊了CPU好了两天客户又来了  最后换了CPU不行  进不了系统  TMD这CPU是加密的

网友:
路过学习一下,高手

网友B:
补CPU的点用什么烙铁

网友:
刮刀总买不到合适的

网友:
西门子这些触控屏不便宜呢 修过几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补CPU的点用什么烙铁

要求不高啊,我用t12

网友:
不错学习学习,长长见识。

网友:
工控机好修 就是零件定制化多 还有加密锁 有的修完还要调参数 还难买 配件
与民用机正好相反

网友:
我也跟大佬们一起学习学习

网友C(2023-02-17):
焊盘会不会是你之前加热拆卸时掉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焊盘会不会是你之前加热拆卸时掉的。

也不排除

网友:
个别地方焊接不良,产生过热的结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