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u303l不充电

楼主(2023-01-15):
华硕u303l不充电,插上电源,电池充电灯长亮红色,电池接口那里的红色线电压为12.58V,白色跟黄色各3.2几V,进系统电池显示充电中,一直是0%,鲁大师看电池状态是89%,也显示充电中,充电电流为0,断开电源,红白黄都没电压,请教下这是什么情况?

网友A:
换电池测试

网友:
笔记本的电池,跑空了 就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电池测试

手里没电池试,测了下里面的3个电芯,都只有1.4v左右,应该是低压锁死了

网友:
新款 内置电池很容易这样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