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下这个加热器叫什么,哪里能买到

楼主(2023-01-15):
请问下这个加热器叫什么,哪里能买到

网友:
网上应当能找到

网友:
这东西好像是自己改装的。

网友:
吹风式预热台

网友:
快克QUICK853,快克官网多的很

网友A:
我有一个,买了Bga后就没用过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有一个,买了Bga后就没用过

好用吗?能不能换桥?qfn行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好用吗?能不能换桥?qfn行不行

换桥没试过,不过热风枪配合这个拆大点的芯片快很多,也容易

网友:
这能好用吗,温度能够吗

网友:
建议直接上bga

网友:
好货的是原装日本的白光853 。国内比较好的就是快客的,也叫853预热台。杂牌的建议不要买,包括那个什么高迪的。这个好用,会玩的都知道。

网友:
有热风枪得加装个弯管和固定架 一样效果 辅助加热得 没有热风枪不建议直接买这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