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k8m800主板无vcc1.2V求助

楼主(2023-01-15):
Q15G级10v,D级2.5V,S级0V,这个vcc1.2V送到cpu吗,打对地值s级85欧,无1.2v电压,lm324的10脚10V,9脚0V,8脚10V,求助群里大神师傅们

网友:
G 10V,S 0V MOS管不通,显然Q15有问题了。

网友:
s级与324的9脚相连,会不会324坏了9脚把电压拉低了,vcc1.2电压是给cpu供电的吗,没有cpu代换

网友:
q15吹下测试又是好的

网友A:
用运放加MOS组合提供的1.2V电压不可能有大功率输出,因为电流大了MOS管功率会很大。阻值85应该没短路,换MOS试试吧。

网友:
按桥来查时序,看你这个情况,1.2v应该是开机后桥的供电。没有实物图,猜的。

网友:
短路应该用烧机大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运放加MOS组合提供的1.2V电压不可能有大功率输出,因为电流大了MOS管功率会很大。阻值85应该没短路,换MOS试试吧。

好的,原机mos是apm2055.手头有fdd8880和fdd8890的管子,可代换不

网友:
这种MOS管代换查一下参数就可以了。运放10脚怎么会有10V?VREF25应该是2.5V,10脚应该1.2V左右。MOS管应该有问题,还要看运放有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如果Q15没问题,只从此图看,324或TC12短了

网友:
诊断卡复位灯开机后常亮

网友:
查芯片的PDF 再看工作条件,不行先换了再说;主要条件看EN怎么出来,再查后极工作条件

网友:
应该是Q15有问题

网友:
10脚10V  如果是真的   运算坏  串电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