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8H61-M LX3 R 2.0 修那么久电脑还是很少遇到的怪问题

楼主(2023-01-15):
华硕P8H61-M LX3 R 2.0  这机是同行拿过来,不显示,其中是CPU供电没有出来,直接找点位,查开启,没有电压,找到相关的元件,是小三极管没有导通,直接拆掉那个EN 的开启管子,能正常显示,装机也能进系统,好了,同行拿回去,客户要换固态硬盘,问题来了。同行换了三个固态硬盘也是认不到,原机械硬盘说正常,于是叫他换个电源和数据线,接口等。还是不行,后拿过来看了,的确如此,我换了几个120G固态都是没有认得到,手上有一个测试固态32G,就能认得到,换别的机械硬盘也是很正常的。。。。。  无语,我也换了数据线,电源试还是一样。后刷了一个BIOS,也是这样,没有办法。不知道这种是不是桥的问题,BIOS也怎么设置都没有认得到固态硬盘。   有没有遇到那么怪的事情。

网友A:
我修过一块技嘉主板FM2的,任何接口接机械硬盘都没问题,但是接固态硬盘必须接在第一接口,接在其他接口不识别,在网上查原因,人家说的是正常的。

网友B:
搞个250G固态硬盘,可以的话,就用250G的呗

网友C:
不认固态的时候别管他,直接接好固态盘用PE工具盘进PE分区,这个时候你用分区工具是认不到固态的。不要慌关机,然后再重新开机,这个时候啥也不要管让他自己进PE.然后这个时候你再用分区工具里面所有的盘都认到了。我原来遇到华硕的板子就是这么弄好的。当时都懵了还以为南桥坏了,无意间发现进PE给弄好了。楼主可以试试。

网友D:
机械正常,固态不正常还真的没有碰到过。再换不同牌子的固态看看,不行还真的干桥看看了。

网友:
现在H61的主板不是直接换吗  维修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机械正常,固态不正常还真的没有碰到过。再换不同牌子的固态看看,不行还真的干桥看看了。

同行换过三种不同品牌的,我也换两三种不同品牌的,所以已经排除品牌的问题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不认固态的时候别管他,直接接好固态盘用PE工具盘进PE分区,这个时候你用分区工具是认不到固态的。不要慌关 ...

问题是BIOS也认不到,有什么用呢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搞个250G固态硬盘,可以的话,就用250G的呗

120 240 都试过不同品牌的了,还是一样,BIOS都认不到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我修过一块技嘉主板FM2的,任何接口接机械硬盘都没问题,但是接固态硬盘必须接在第一接口,接在其他接口不 ...

四个接口都分别接过,都是一样,BIOS都认不到

网友:
看看硬盘协议对不对,对的话还是硬件问题吧。不行就放弃吧,可能是识别电路之类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问题是BIOS也认不到,有什么用呢,

就是因为bios认不到,所以才要进pe去修复一下啊。bios能认到就不用这么费劲了。主板bios的问题挑盘。

网友F:
很早前碰到过一个怪毛病,修好的板子死活不认硬盘,所有能想到的地方都搞了还是不行,最后发现把诊断卡拔掉就认硬盘了,插上诊断卡就不认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很早前碰到过一个怪毛病,修好的板子死活不认硬盘,所有能想到的地方都搞了还是不行,最后发现把诊断卡拔掉 ...

可惜我都没有插诊断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四个接口都分别接过,都是一样,BIOS都认不到

图片是我的维修笔记,跟你情况相似,希望有帮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