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惠普1010打印机全黑

楼主(2023-01-15):
求助,惠普1010打印机打印都是黑的,没有字迹

网友:
自己顶,别沉了

网友A:
看看鼓放好了吗?顺便换个鼓,要是还是不行就检查一下高压接触点,要是还是不行那就换板子吧。

网友B:
充电辊没充上电,重点检查

网友C:
粉不对,或者鼓没充上电

网友:
换个鼓看看,要确定好问题,就那么几个,也算是HP的经典机器

网友D:
不是板就是硒鼓组件

网友:
上次有个客户上错粉就是这个现象。。理光的机子上了HP的粉,

网友:
换过硒鼓,换过两个硒鼓,这两个硒鼓在别的机子上都是好的

网友:
充电棍的电压我都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看鼓放好了吗?顺便换个鼓,要是还是不行就检查一下高压接触点,要是还是不行那就换板子吧。

不是鼓的问题我换了两个好的鼓试了,图片是分别的两张,都没有字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充电辊没充上电,重点检查

我直接用示波器测量板上输出1000v左右负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是板就是硒鼓组件

有没有可能是激光坏了,现在没有替代件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粉不对,或者鼓没充上电

板子有1000v负压,我再检查一下输出点到硒鼓吧

网友:
已经可以打印了,有字符了,就是硒鼓的充电棍的接触问题,但是打印还是黑色的

网友:
可能定影上也是沾了很多粉吧

网友E:
电路板上的几个电容问题更换立刻解决  白张 全黑 大体都是电容老化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电路板上的几个电容问题更换立刻解决  白张 全黑 大体都是电容老化了

大佬级别!,您是对的,电容换掉就好了

网友(2023-02-15):
大师就是厉害。

网友(2023-03-17):
高压这块,,,

网友(2023-04-17):
换那两个变压器旁德小电容

网友:
高压这块,触点,电容引起的

网友:
电容问题,高人高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