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A1466电池电量问题

楼主(2023-01-15):
自用的A1466,现在开机出LOGO后,要进入桌面的时候就黑屏了 再按开机键,屏上显示低电量需充电的符号,但是电池里是有电的,这时插上适配器,就出显示画面了,显示电量也正常的。这种是电池坏了吗

网友:
若要查看电池状态,请选取苹果菜单  >“系统偏好设置”,点按“电池”,然后再次点按“电池”。

点按右下角的“电池健康”。您可以查看以下任一条件:

    正常:电池可以正常工作。

    建议维修:电池可以正常工作,但其电量保持能力较新电池时期已降低。您不妨考虑更换电池。

网友:
先去掉电池,看看能不能正常开关机,如果能正常开关机,就是电池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