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大家好。Memtest86+显示的地址是哪个芯片?

楼主(2023-01-16):
有哪位大神知道吗?
威刚DDR3 1600 4G单面8个颗粒芯片

网友:
这货只能测整条是不是有问题吧,点不亮的和哪个颗粒坏的似乎要用硬件检测卡,不便宜的。

网友:
第6个 颗粒吧? 是0000 0006      0000 0006      0000 0006     0000 0006     0000 0006  0000 0006

网友:
0000 0000    是第6个 颗粒。

7022 是第5个颗粒。

网友:
你个 8个 8bit 的512M 构成的 4GB

网友:
如果 是16个颗粒,正反各8个,   那2个颗粒又是 1组 沟成8BIT ( 4比特或8BIT 组成1对)

网友:
16 颗粒的,正反面的各1个是1对。 从图上看是,特除内存条,就另说啦。 重新学习1下。东西多,记不住。

网友:
地址,除以128,余多少,余数再除以8就是哪个片

网友A:
我觉得换一条才20元,发出来浪费资源

网友:
Memtest86+ 现在最新版本是多少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觉得换一条才20元,发出来浪费资源

练练,先修便宜的,再修贵的

网友:
看样子是低位内存,第一个。数据位应该有64位,怎么只显示32位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练练,先修便宜的,再修贵的

到底,坏哪一个?!!?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