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70自动关机

楼主(2023-01-16):
手头有台G470笔记本,win7系统。3天前开始出现自动关机,关机纤细是直接黑屏,断了电源一般。可以重启进入系统,关机时间不定。昨日开始,基本进不了系统了,在加载WIN7系统时就黑屏断电。拔掉硬盘,重启,在BIOS引导状态下,可以运行很久不会断电。期间散热风扇也可自动开启与关闭。装上硬盘,依旧在加载过程中断电。准备重装系统,加载WinPe,也在加载阶段断电。这应该是哪里的故障?

网友A:
建议换块硬盘试试,根据你描述的现象,貌似硬盘坏挂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建议换块硬盘试试,根据你描述的现象,貌似硬盘坏挂了。

硬盘换过 。而且PE是U盘启动的。

网友:
直接换一块固态硬盘就完美解决了

网友:
都在这胡说八道的,都不进PE,谈什么硬盘故障。之前碰到过CPU坏掉出现这个症状的,如果是可以换的U,换一个试试,

网友:
建议上个主板板号。是不是独显的?如果是独显,是不是显卡虚焊导致的电脑黑屏。

网友:
我今天正好修到一台,有时电脑运行2、3个小时就掉电了,有时连续好几次开机刚看到windows徽标就掉电,拆机看见风扇口被堵死了,清理灰尘无效,后来尝试换个CPU,故障就解决了。所以,俺赞同楼上兄台的建议,换个CPU试试。

网友:
因为不是专职修电脑的,自己电脑只是试试。昨天看了一楼的连接去看了,觉得热保护芯片PU201比较像,按介绍取掉它,结果开不了机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