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DAG3DCMBCC0 REV:C通病简单维修一例

楼主(2023-01-16):
笔记本拿到手上开机掉电,拆开看到一处明显烧毁,取掉芯片飞好线,从同一主板拆下芯片换上,论坛有兄弟发了个阻值图,一一对比,确定无误尝试开机。亮机
这款惠普的本子务必使用原装适配器和电池一起开机,避免弯走路

网友:
“这款惠普的本子务必使用原装适配器和电池一起开机,避免弯走路“谢谢提醒,俺以后会多注意的。

网友:
楼主厉害  烧这样了也能搞定

网友:
我都忘了看点位

网友:
有时时候就会忽略电池

网友:
惠普的机器怎么有雷蛇的标志?是客户自己贴上去的?

网友:
VCCIO供电,还好CPU没有坏,不过看故障点应该是个通病了,谢谢分享!!!

网友:
只要是不是 cpu. 和显卡 供电都 还好。哈哈。

网友:
这个图纸有吗

网友:
这个主板还有一个通病就是USB  5V短路

网友:
怎么收费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