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c320一体机

楼主(2023-01-16):
请教
联想c320一体机  原机cpu g530  更换i3 3240后
开机闪一下就黑屏

网友:
一个1156针一个1155针,咋装上去的

网友:
你也是牛B,这也可以?

网友:
升级需谨慎,多咨询相关技术人员才能十拿九稳。

网友:
G530 和i3 3240不都是1155针吗

网友:
好像cpu不一样吧

网友:
最后换了i3 2120

网友:
BIOS没有cpu微码,所以不能亮机。一代直接升级三代好多组装机也不行。升级BIOS或者添加微码能解决。